如何合并 元件库

楼主(2012-12-28):
从不同板子上导出到不同文件夹的库文件 可能存在焊盘 等 命名一样  如何最便捷地合并到同一个文件夹 或者通过路径管理 使元件和焊盘的关联不至于因为命名重复而出错

网友A:
封装的查找是按顺序进行的,即使你把库文件按文件夹的形式划分,软件只会搜索到靠前的文件夹的封装和焊盘,同样会导致错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的查找是按顺序进行的,即使你把库文件按文件夹的形式划分,软件只会搜索到靠前的文件夹的封装和焊盘, ...

对啊 所以我想知道有没有别的办法 这个很纠结。。。。每次都要一个个改的话 特别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 所以我想知道有没有别的办法 这个很纠结。。。。每次都要一个个改的话 特别麻烦

没办法,allegro的库管理是很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