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教】怎么用pspice模拟出这个图形的波形呢????

楼主(2012-12-28):
如题,我想用Pspice模拟出下列的波形来,,怎么设置信号源呢??谢谢

网友A:
因為你的訊號來源是怎麼弄得並不清楚 , 不過可利用 ABM model 和 描點方式來建立這個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你的訊號來源是怎麼弄得並不清楚 , 不過可利用 ABM model 和 描點方式來建立這個訊號.

一个传感器输出的,用这个传感器的模型来模拟也是不行的,因为传感器的曲线就是一条直线,而上图中的曲线是一个物体经过传感器后传感器输出的

所以只能用几个脉冲源和正弦波来合成了

网友A:
昨天剛寫過一份這樣的文件 , 不過放在公司 , 過兩天再找文件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剛寫過一份這樣的文件 , 不過放在公司 , 過兩天再找文件給你

嗯,十分感謝

我的郵箱:xtaens@qq.com

网友A:
操作範例如附件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範例如附件檔案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