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中无法swap pin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2-12-28):
    在交换pin是总显示Pin is not swappable because the swap code is zero ... pick again.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点评):
是使用ALLEGRO網表(第一方)不行換,要使用第三方網表(orTelesis)才行..........第一方明示要先改電路圖,因為無法返回修改.

网友:
    因为原理图中没有定义它们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A:
    对,要swap pin需要再原理图定义group,同组的才可以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要swap pin需要再原理图定义group,同组的才可以互换

可不可以说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B:
    首先你打开电子线路图,选中你要swap的元件,点击右键,选择edit part,点击view ---package,然后选择edit---properties,在package properties界面中,对于你要交换的pin在pingroup中输入相同的数字,但是不能输入0,比如说pin1 和pin2的pingroup中输入1,点击ok,然后创建netlist,然后打开allegro,导入netlist时要勾选create user defined properties,然后导入,然后再做你要的swap pin即可,希望能够帮到你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Pin Group : Specify a value for each swappable (input) pin of the part. Valid input can be integers from 0 to 126.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新版是在 Edit Pins.

网友:
    试试还是不行,求解

网友:
    我的方法是:1、先导出一个网表文件和本地库,
                2、将对应器件的device文件编辑一下,将PINSWAP 'device文件名' 需要SWAP PIN的pin编号,
                3、连本地库,从新导入刚才的网表。

网友(2013-02-02):
    按照5楼的提示,我操作了可行,关键是勾选create user defined properties

网友(点评):
Pin Group : Specify a value for each swappable (input) pin of the part. Valid input can be integers from 0 to 126.

网友(2013-07-16):
    又学多了一招

网友(2013-09-07):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打开电子线路图,选中你要swap的元件,点击右键,选择edit part,点击view ---package,然后选择edit ...

我刚也遇到了不能换pin的问题,可是换pin只能导入三方网表,而Create user defined properties,这个选项是导一方网表才有的啊,导入三方网表还是不能换pin,求问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导不了?

网友(2019-01-16):
    三方网表要修改库中的device文件

网友(2019-08-15):
    导入网表一直115错误

网友C(2020-12-17):
    怎么在Allegro中直接设置就可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在Allegro中直接设置就可以换了?
    Allegro中BGA或多个排阻间的换PIN方法: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72874-1-1.html

网友:
你在原理图中对对应的器件没有进行交换pin的设置

网友(点评):
感覺是零件包裝的設定.

网友(点评):
是使用ALLEGRO網表(第一方)不行換,要使用第三方網表(orTelesis)才行..........

网友(2022-04-19):
原理图里漏了一个器件,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