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2单端信号电平的判别

楼主(2012-12-28):
上面的这幅图,有AC和DC两个电平的判别,以哪个为标准呢?求解答

网友:
先进来看看  等等高手发言

网友:
高电平高于IH(AC),回沟不能低于IH(DC),低电平同理.

网友:
    上升沿或下降沿必须穿越IH(AC)或IL(AC),可能需要经过多次震荡后,必须在锁存之前稳定在IH(DC)以上或IL(DC)以下。

网友(2013-08-06):
    从DDR2开始,地址信号、控制信号、以及数据信号是以超过VIH(ac)min一直到低于VIH(dc)min为高,以低于VIL(ac)max直到高于VIL(dc)max为低.时序测量和仿真时需要注意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