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xpedition使用总结之交换管脚。

楼主(2012-12-28):
      最近做了一个FPGA管脚交换的项目,总结一下管脚交换,分享给大家,希望有用。

网友A:
写的非常好!学习。
大规模的FPGA优化可以尝试一下I/O Designer,用熟悉了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这样做的话 在原理图上是交换的网络名还是?反标SYMBOL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谢谢李老师! 目前主要在做PCB设计这块,I/O Designer现在试着用来建FPGA的库,这个挺方便的,后续有机会全流程用一下。
李老师,您的书买了,正在读,后续有问题再请教您!

楼主:
如果是Mentor全流程:第一种是将流程先改为Keyin网标流程,交换完管脚后,对比前后两个网表,根据对比结果修改原理图。第二种是不改流程,那就只能在Bank内交换,给每一个bank加上可交换属性,在bank内做交换,交换好后反标,原理图会根据交换信息修改symbol的pin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Mentor全流程:第一种是将流程先改为Keyin网标流程,交换完管脚后,对比前后两个网表,根据对比结果修 ...

修改symbol的PIN脚号,这个方法曾经使用过,但是在后期检查的时候容易出错,在IO desigener上交换的是网络名。如果这种方法也可以的这样做的话就爽了,毕竟IO那东西需要硬件设计师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李老师! 目前主要在做PCB设计这块,I/O Designer现在试着用来建FPGA的库,这个挺方便的,后续有机会全 ...

不敢称老师,仅仅是在SiP方面参与了一些项目,觉得这项技术是以后PCB的一个发展趋势,加上EE Flow的一些新功能需要介绍给大家就写成了这本书,里面包含了一些个人的理解和技巧。

在很多方面还要向大家学习!
多交流,共同提高!谢谢!

楼主:
呵呵 是呀  AD的反标是可以选择交换Pin号还是Pin上的网络名,这点做的比较好!

网友B:
还是需要奥肯思跟Mentor总部提提建议,我现在都是在使用最笨的方法调管教了,IO在硬件的配合下用了几次,很爽,但是大多数还是手动调整,悲催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需要奥肯思跟Mentor总部提提建议,我现在都是在使用最笨的方法调管教了,IO在硬件的配合下用了几次,很 ...

建议把I/O 的功能下放到Expedition?这倒是个好主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Mentor全流程:第一种是将流程先改为Keyin网标流程,交换完管脚后,对比前后两个网表,根据对比结果修 ...

"第一种是将流程先改为Keyin网标流程"

这个在哪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是将流程先改为Keyin网标流程"

这个在哪里设置?

1. 新建一个库,在库文件夹下有一个lib\Templates\Layout下有一些ExpeditionPCB模板(也可以自己新建一个ExpeditionPCB模板),拷贝一个出来,把之前工程下的Logic文件夹考到这个新模板下,并把Logic下的Netlist.aug文件复制一个把后缀改为kyn。
2. 打开这个ExpeditionPCB模板,并把层数改成和你工程一样后保存退出。
3. 把ExpeditionPCB模板里的PCB下的Layout文件夹删除,将你工程里的Layout文件夹拷过来。打开这个数据即可,改为kyn网标流程后做一下前后标注。
你试试。

网友:
非常棒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新建一个库,在库文件夹下有一个lib\Templates\Layout下有一些ExpeditionPCB模板(也可以自己新建一个 ...

这么复杂的过程,不知道当初您是怎么想到的,佩服

网友(2013-02-26):
非常珍贵的资料,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4-03-22):
我用了这方法后,EDIT part 后保存不了,主要是关联的SYMBOL管脚识别不到,要么就是全乱了

网友(2015-05-11):
引用 网友A:
写的非常好!学习。
大规模的FPGA优化可以尝试一下I/O Designer,用熟悉了还是很方便的。

请问IO Designer有教程吗?没看到有这方面的书籍哦

网友(2015-08-02):
谢谢分享,,,新手,菜鸟,学习中

网友(2021-03-31):
学习一下,MENTOR的SWAP功能比ALLEGRO差太多了

网友(2023-02-16):
新人学一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