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脚本在ExpeditionPCB中生成装焊图

楼主(2012-12-28):
PCB板在后续焊器件时,为了方便焊接及焊接的正确性,会出一个装焊图,把阻容器件的容值和其他器件的型号标在丝印框内,下面介绍利用Script脚本实现这个功能.
根据mentor开放的API函数,采用VBScript通过器件相关的函数提取器件的坐标,容值或器件型号,角度,放置面等,根据提取的这些信息,在用户定一层生成GGXH_Top,GGXH_Bottom两层,并把容值或器件型号信息写在这两层.生成后的效果如下图所示,这样可以输出DXF文件,选上板框,丝印外框,和GGXH_Top或GGXH_Bottom,以方便装焊查看.

网友:
    不错,学习!
试了一下,在某个工程出现了一个报错,其它工程都正常,不知是何种原因?

楼主:
    你再试几个数据,如果其他数据没有问题,那可能是这个数据的有些值的命名或许有问题,我也多找几个数据试试,看能不能找到报错的数据检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再试几个数据,如果其他数据没有问题,那可能是这个数据的有些值的命名或许有问题,我也多找几个数据试试 ...

    顶呀,又见强人呀。
我一直对ALLEGRO的SKILL流口水呢!
这个功能貌似很爽。

网友B:
    E

引用 网友A:
顶呀,又见强人呀。
    我一直对ALLEGRO的SKILL流口水呢!
    这个功能貌似很爽。

可以了解一下AATK!

AATK 是自动化工具包AutoActive Toolkit的首字母缩写。这个工具包收集了用于DxDesigner, CES,Expedition PCB和 Board Station RE/XE的自动化脚本文件。这些脚本文件都是用户编写的,不属于明导公司(Mentor Graphics)所支持的软件系列。
AATK能做什么?
AATK 会在你的工具栏(Toolbar)添加一个菜单,这个菜单罗列出如何添加菜单, 图标,键盘绑定命令,笔画命令和别的自动化脚本的实例。这些脚本文件能提高你的设计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了解一下AATK!

    AATK 是自动化工具包AutoActive Toolkit的首字母缩写。这个工具包收集了用于DxD ...

    哇塞,多谢李工。我找到工具了。

网友C(2013-10-11):
引用 网友B:
    可以了解一下AATK!

AATK 是自动化工具包AutoActive Toolkit的首字母缩写。这个工具包收集了用于DxD ...

大神,能提供AATK么?网上找不到,谢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能提供AATK么?网上找不到,谢谢咯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uwtoolbox/

网友:
    又科普了一下什么是AATK

网友(2014-10-19):
    AATK 有很多功能非常好用。要是能再自己修改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顶,支持脚本,增强EE功能。

网友:
    非常感谢!下载使用了哈

网友(2015-06-23):
引用 网友B:
可以了解一下AATK!

    AATK 是自动化工具包AutoActive Toolkit的首字母缩写。这个工具包收集了用于DxD ...

嗨,AATK的安装教程有吗?下载了安装包,不会安装

网友(2016-07-09):
    试用过了,没有问题,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