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无网络靠的很近报错怎么设置不报错呢?

楼主(2012-12-28):
在AD9中,一个MARK点由两部分组成,焊盘和一个圆弧但两者都没有网络,如图所示,但在PCB规则检查是会报错,请问怎么设置规则才能取消这种报错呢?在99SE中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你的圆弧是自己画的吗?如果是,那报错的地方应该是线到焊盘的距离不满足要求,那你可以在规则设置里面将所有到所有的距离修改为,将其中一个all 改为all >(这里是你的mark点的封装名)。你试下吧。。

网友B:
双击把属性改为绘图就行了,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击把属性改为绘图就行了,如图

改了,但是还是报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圆弧是自己画的吗?如果是,那报错的地方应该是线到焊盘的距离不满足要求,那你可以在规则设置里面将所 ...

是一个MARK点,DRC时报错,为了方便查看原因,我把它拆开看,这个MARK点由两部分组成,一个焊盘和一个圆弧组成的。能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个MARK点,DRC时报错,为了方便查看原因,我把它拆开看,这个MARK点由两部分组成,一个焊盘和一个圆弧 ...

有点不明白...make点你画的那个圆弧有什么具体作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