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编码开关

楼主(2012-12-29):
    之前我在该论坛已经发过帖子了,知道器件为旋转编码开关,但是刚刚拿到规格书,发现更加迷糊了。
    之前我的理解是,在A信号的高电平期间,只要检测到B信号来了上升沿就表明顺时针旋转。在A信号的高电平器件,只要检测到B信号来了下降沿就表明是逆时针旋转。
    于是连接电路如下所示:

        后来参考别人电路,采用AD采样的办法,连接电路如下图:

PS:该处所有器件都是需要的,而且A,B网络连接到上图中的A,B处。

     今天看了一下规格书,发现此处很迷糊。
这个编码怎么出来的?怎么来判断旋转方向,怎么知道旋转速度?

附件为该器件的datasheet。

希望能够遇到高手指点一二。。  小弟不胜感激。。

QQ:460381988   方便交流的可以加Q

网友A:
A 接到 CPU (或單晶片)的 INT,B 接到 CPU (或單晶片)的輸入端。A 當產生正沿的時候(就是有箭頭的地方)產生中斷,去看 B 的輸入是高電平或是低電平,就可以知道是正轉或是反轉,有幾個 A (或是 INT )就是被旋轉的幾步(或是格數)。

每個 A 的間隔時間就可以算出轉速。例如:每個 A 間隔 0.125 秒,旋转编码开关一圈會產生 8 個 A 正沿信號,所以轉速是 0.125*8 等於每秒走一圈。

网友A:
上面之前我遇過的是SW走一格,剛好會在A的地方產生一個週期脈波。(SW走一格產生一個正沿和負沿信號)

如果你的SW不是這樣,單只有半個週期(一個正沿或負沿信號),那就辛苦了,只要 A 狀態改變,就要去看 B的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接到 CPU (或單晶片)的 INT,B 接到 CPU (或單晶片)的輸入端。A 當產生正沿的時候(就是有箭頭的地方)產生 ...

       关于怎么判断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旋转 我已经基本了解。就是在A信号的上升沿去读取B信号的电平值。若B为低电平,表明是顺时针旋转,若B为高电平,表明是逆时针旋转。
        刚也数了一下,旋转360°,会走30格,也就是需要15个周期,也就是会产生15个上升沿。
        但是我转动的时候 不会是匀速转动呀,那么此时每一个周期 或者没一个电平持续的时间就会不一样。那我怎么知道我该变化多少?难道是我顺时针走一格 我就增加某个值,逆时针走一格,我就减去某个值?

网友:
    难道是我顺时针走一格 我就增加某个值,逆时针走一格,我就减去某个值?  ===> 是的就是這樣。

    但是我转动的时候 不会是匀速转动呀,那么此时每一个周期 或者没一个电平持续的时间就会不一样。那我怎么知道我该变化多少?   ===> 所以要用 Interrupt +  Timer 功能,用 Interrupt 去啟動Timer去計算每次間隔的時間,1/(時間*15)就是當下瞬間轉速(每秒多少圈) 。多取幾次(或是一段時間)然後加起來平均,就是單位時間內的平均轉速。如果這 Timer 超過某個設定時間值,就可以忽略不計算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之前我遇過的是SW走一格,剛好會在A的地方產生一個週期脈波。(SW走一格產生一個正沿和負沿信號)

    如果 ...

我找了一个单片机 内部带有正交解码的接口的。

网友B:
    你要是有需要的话我给你参考程序,我自己前段时间还特意写了个程序,AVR单片机的;作为硬件工程师,我写完这个程序之后格外更清晰的认识这个东西了;我用了4种方法,最后还是发现我目前这种方式最有效!!无论转动多快,无论怎么转,都能100%识别,我用的是ALPS的和你这个一样的结构,只不过我的带了轻触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有需要的话我给你参考程序,我自己前段时间还特意写了个程序,AVR单片机的;作为硬件工程师,我写完这 ...

好的 邮箱:huangjinyi@leader-intl.com.cn  QQ:46038198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的 邮箱:  QQ:460381988

刚刚发往你QQ邮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发往你QQ邮件

邮件已经查收,就是看不懂。看你里面貌似还有什么数字电位器,屏幕什么的。有没有简单点的,我没搞过AVR,更加迷糊了点。

网友(点评):
哎!哥们你的C语言要提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