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分享无源滤波器设计经验和资料

楼主(2012-12-29):
在下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要做一个20HZ-20KHZ的音频信号从389KHZ的PWM信号中过滤出来,可是过去的不仅仅只是20HZ-20KHZ,还会有其他成分。我用的是LC二阶+RC滤波,这样就不好了,会影响测试指标。
请问论坛里面的哪位高手给予解答,万分感激!
谢谢!

网友:
可是过去的不仅仅只是20HZ-20KHZ,还会有其他成分。   ===> 是什麼成份啊?

网友:
下载一个滤波器设计软件 叫什么来着 输入你想要的截止频率 平坦度 什么要求什么的 自动出电路 之后弄个仿真软件 把你能弄到的电阻 电容 电感值输入 适当进行调整 之后就搭建实物 用频谱分析仪进行测试就好

楼主(2013-09-04):
版主:要求通过去的就是20HZ-20KHZ以内的(理论值) 把380KHZ的载波频率滤除掉啊,应该没有其他的了吧,没有测量到其他的,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