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DDR2仿真频率设置问题

楼主(2012-12-29):
    DDR2 667,也就是说时钟频率在333MHZ。我在进行仿真的时候,各信号线的频率应该设置为多少呢?比如:时钟频率为333MHZ , CMD/ADD的频率为166MHZ , Control的频率为333MHZ , DQS的频率为333MHZ , DQ/DM频率为666MHZ。请大侠们指点,是该这样设置吗还是其他?另外,我的DQS线是单端,DQS#悬空,这对DQS和DQ线的频率设置有何影响吗?

网友:
都会仿真了,厉害呀。

网友:
我理解是DDR里面有1T和2T模式,我想你设置的是1T模式,此时ADDR/CTRL 频率均为DataRate/4,DQS/CLK/DQ为DataRate/2。数据不可能比时钟还快。

网友:
DQS单端差分与否不影响频率,主要考虑是SI的问题,差分会更好,若为单端,信号幅度是否增倍?按道理是这样,可否贴出实际测试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