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DDR2信号线长度关系

楼主(2012-12-29):
    我的DDR2 667,在做等长时,Datasheet要求控制线/命令线/地址线与时钟线的长度误差在100mil以内,数据线与DQS线的长度误差控制在100mil以内,而数据线与时钟线的长度要求则没有提及,请问我该如何来设定这个值呢?不同的数据线组之间的等长又有何要求?另外我看有的芯片会要求CMD线要比时钟线短,而不能比时钟长,这样的情况适应于所有的DDR2吗?

网友A:
你把所有的线长度都调到100mil之内就好了,50之内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所有的线长度都调到100mil之内就好了,50之内更好。

差距太小,一是没有那么多空间,而是把有的原本短的信号线也加长,信号完整性和EMI,都会增加。所以,想在长度关系符合的前提下,控制在比较短的长度内

网友:
既然芯片有规则说明,最好就按说明的来做,通用规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板子。对时序的要求当然是芯片制造商自己最清楚,虽然放大误差不一定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距太小,一是没有那么多空间,而是把有的原本短的信号线也加长,信号完整性和EMI,都会增加。所以,想在 ...

    ddr2 667,数据组200mil以内,地址控制组与时钟1000mil以内,数据选通与时钟在200mil以内保证没有问题

网友A(2013-02-05):
引用 楼主:
    差距太小,一是没有那么多空间,而是把有的原本短的信号线也加长,信号完整性和EMI,都会增加。所以,想在 ...

    xi  jin  ya,

楼主(2013-04-24):
引用 网友A:
    xi  jin  ya,

    亮亮

网友B(2013-06-03):
    其实如果你做了时序仿真的话 会发现DDR3
clk最短
    ADDR比CLK长300mil
DQS比CLK长200mil
    DATA比DQS短100mil
    的情况下Tds Tdh MARGIN都会比较大
仅仅举例,这个rule不适用于所有的设计,毕竟IBIS中的package参数略有差异从而会造成skew的区别

网友C(2013-07-30):
引用 网友B:
    其实如果你做了时序仿真的话 会发现DDR3
clk最短
ADDR比CLK长300mil

DDR3里面DQS比CLK长200mil???呵呵,费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DDR3里面DQS比CLK长200mil???呵呵,费解。。。。

clk可以走最长 也可以走最短
最短的方式同样可以满足时序,你要让data先到receiver,可以先让strobe offset一个周期
长200mil相当于增加30ps正skew,在Tqh小于0.5ck的情况下 可以增加hold margin
    但是最短的方式有利于改善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