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怎么恢复设置啊???求指教!!

楼主(2012-12-29):
不小心把orcad原理图编辑页面下面的那个状态栏隐藏了,但是找不到显示的方法,怎么办啊!!

网友A:
裁剪个图片看看,看能帮你不?

楼主:
就是这个,原来有来着,但是,我右键选择了隐藏,试了试,后来就出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裁剪个图片看看,看能帮你不?

就是这个

网友:
菜單 => Window => Session 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