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的原理图符号导入求救

楼主(2012-12-29):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一个导入的问题,想请大家帮帮忙!
我从ti的官网下载了处理器的原理图符号和封装,然后用ti提供的转换工具uitra librarian来进行转换成oracd capture格式的,我的处理器是分为3个部分的,但是转换之后我打开库查看,就只能看到处理器的第一部分A,而B和C却没有。
转换过程的log很正常,没有错误信息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我沒有用過转换工具 uitra librarian,也不清楚是 ti 哪個处理器的原理图符号和封装,所以無法幫你解決問題。或是你將轉換後的文件上傳,幫你看看問題在哪兒?

根據我知道的,TI 的原理圖大部分都有 ORCAD 格式的原理圖,根本不用轉換,只是 TI 的 FAE 會不會給你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用過转换工具 uitra librarian,也不清楚是 ti 哪個处理器的原理图符号和封装,所以無法幫你解決問題 ...

多谢你的回答,已经解决了,是我对capture不熟悉,其实是转换好了,在view下点击package,直接就可以看到好几个部分了,然后就可以选择合适的进行编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