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打开文档后老是出现XX.pcbPreview

楼主(2012-12-29):
在文件夹中。第一个打开一个原理图或者PCB文件,总会出现一个 .SCHPreview和PCBPreview 文件,而且会一直存在。请问大侠们,怎么设置不出现这个文件。  谢谢
XXX.PCB
打开并保存后出现XXX.pcbPreview,还摆得我满桌面都是

网友(点评):
提示:桌面上编辑文档本身就是一个 特级 不好的习惯!

网友:
将图中的勾选去掉就OK了。

楼主:
所有勾我都点没了,但保存的时候还是有啊

网友(点评):
可以实现,只是已生成的需要手动删除... 建议没当回事,晕...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它很简单的。
你打开PCB后,出现XX.pcbPreview 时,其实有提示你的,一般是指这个文件是由于以一些旧版本的AD设计的。所以有些规则或者其它在新版本中已经不支持或者说不匹配了。才出来这个页面提醒你。

解决方法就是,你保存一下就好了。不行你找我。哈哈。。。

网友:
你打开文件时会出现一个这个文件,其实不影响的
wanghanq说的对,工程文件最好全部放一个文件夹下

网友(点评):
驴蹄子 这是个目前的好办法,像我单文件,保存桌面,然后再保存就生成在桌面,删来删去的比较麻烦

网友:
一直就有,我也没有找到在哪里设置可以不让它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它很简单的。
你打开PCB后,出现XX.pcbPreview 时,其实有提示你的,一般是指这个文件是由于以一 ...

就是同一台电脑同一个AD软件下次保存都有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同一台电脑同一个AD软件下次保存都有哦

出现那个页面时提示什么呢?
我手头刚好用一个这样的PCB,只要保存后,就不会再出现那个了。
当然,可能跟AD版本也有关系,我现用的是10.1377.270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那个页面时提示什么呢?
我手头刚好用一个这样的PCB,只要保存后,就不会再出现那个了。
当然,可能 ...

我用的是AD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