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7.9.4安装和破解说明和过程? 我要申请精华贴

楼主(2012-12-30):
mentor EE7.9.4安装和破解说明和过程?

我想体验一下 WG这个软件

是否那样的厉害。

找个软件就是那么的麻烦 破解也是超级的麻烦

网友:
那是你没花功夫,找软件简单,破解也很简单!

楼主:
不是我没有花力气 ,只是 没有一个可以汇总的东西。

零散的的 不知道破解是否正确 在哪个时候 使用我的lisence。

楼主:
所有人都在忽悠 我。 版主 也不例外。

不知道有几个人安装成功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所有人都在忽悠 我。 版主 也不例外。

这个附件的图片也太小了。

稍大一点 就不能上传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附件的图片也太小了。

稍大一点 就不能上传

这是别人的破解的模式 我觉得这个有问题

楼主:
.在命令窗口,进入Crack所在目录(比如把mentorkg 放到c盘根目录,输入cd \ 即可进入C盘根目录),运行:
MentorKG -patch C:\MentorGraphics\9.3PADS

我的机器 没有   9.3PADS 这个文件夹  只有7.9.4EE这个文件夹的

一个错帖子 还这么火。  不知道他人有没有用过。有没有试过

楼主:
妈的

我搞定了 就是  MentorKG -patch C:\MentorGraphics\7.9.4EE这个命令

别人的命令 是错误的 希望后人不在犯错

不知道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妈的

我搞定了 就是  MentorKG -patch C:\MentorGraphics\7.9.4EE这个命令

顺便 问个问题

见图 哪个  安装  WG的时候   我所有的东西 都 选择了

   看见 有个 PostgreSQL 9.0  什么 WEB 之类的东西 谁知道那是干什么的吗?见图

  WG  不能显示格点吗?

网友:
不是已经搞定了吗?
各人电脑安装的东西不一样,路径有区别,但方法是相同或者说类同滴。

网友:
以前那个帖子介绍的方法是对的。没有问题。你的路径不同当然不能用同一个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