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G如何开启格点显示? 封装的高度在那里设置?设置哪个区域?不会和PADS一样吧?

楼主(2012-12-31):
WG如何开启格点显示?

真的是无格点显示。很是讨厌。  这个WG  实在 不好操作 ,他的操作命令 与 习惯 不不一致的。

都不是对象的模式。我快崩溃了

还有封装的高度设置,在那里设置高度。不会和pads一样设置一个高度就可以了吧。软件自动用个最大的区域变成高度,实在精确。  这个WG 估计就是刚刚比PADS强一点。估计是个2.5G的软件。不是第三代的软件。

楼主:
它里面的一个鼠标  设置 非要搞得和PADS一个鸟样。    mouse mapping   就直接用缺省的模式  刚刚比PADS强一点。 menter  不行了,还能坚持下去吗?

楼主:
还有 我想锁定一个对象 都好痛苦的  。例如锁定 一个丝印线

网友:
你的帖子太多问号,底气不足啊,既然你要否定它,就要用肯定句才行。CELL EDITOR中没有规定一个封装只能有一个PLACEMENT OUTLINE,做法和在allegro中一样,画多个PLACEMENT OUTLINE然后设置不同的高度即可,3d view支持3D模型,要精准就用这个,目前allegro的3D还不支持模型;格点在DISPLAY EDITOR中LAYER栏目下的grid项。关于选择问题,你可以把碍事的东西关掉,也可以用TAB对叠在一个的东西进行切换,甚至是用EDITOR------circuit COPY & MOVE进行过滤选择,要选什么就选什么,这里是唯一有过滤的地方。最后,你说的不习惯都不是问题,用着用着习惯了就好了,无论你用啥软件都一样会有这种感觉。另:MENTOR是没有allegro精细,但是可以用最少的菜单最少的选项完成allegro那一大坨菜单+skill才能完成的工作。

楼主:
我要画个  外形 结果要么点那个图标 ,不能重复 上一次的命令吗?  还是只能这样  没有办法了

一个外形如果有多个 这样的线 那我一次一次的点击,能不能让他重复上一次的命令?这样我就不需要画一个拐角 移上去点击一次

楼主:
这里是 设置高度的地方  摸索的好久  画多个矩形 然后给各个区域设置 不同的高度 。

但是做封装的时候 如何显示格点 。还有 COPY 功能 。

我想吧 silkscreen outline copy给 assembly outline   没有摸索到门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画个  外形 结果要么点那个图标 ,不能重复 上一次的命令吗?  还是只能这样  没有办法了

一个外形 ...

你用错了命令,那个只是线段,只能一段一段的画,你应该用图中的命令,画好了右键选择end polyine即可。画好了你要修改选中拖动也行,在属性框里面修改坐标也行。COPY的话选中按住CTRL拖动就是复制,有个技巧,按住CTRL拖动不松手再拖回来一般都能够做到重叠复制操作,然后选择它右键属性直接修改你希望变换到的层面即可,注意,这里有限制,能否改变到目标层要看目标层面对多边形的要求,比如placement outline必须是闭合的图像,非闭合的是不能改变到该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是 设置高度的地方  摸索的好久  画多个矩形 然后给各个区域设置 不同的高度 。

但是做封装的时候 如 ...

格点必须要设置了才能显示,如果设置的格点本身是none,那么是没有任何显示的,必须是非0的值;在display control中有个格点开关,3指向的是总格点开关,如果不选择,那么所有的格点都不显示;1是你当前的模式,有place   route和draw三种,2是可以独立对三种模式的格点做单独显示设置,比如我布线不打开格点,但是place的时候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