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BGA元件库问题,一个元件有多个symbol

楼主(2012-12-31):
怎样将cell和多个symbol关联起来。另外,我从TI官网下了个Ultra Librarian,导出omap3530的封装,用EE7.9.4导入时提示无法导入,文件附上
UltraLibrarian是否支持输出ee7.9.4版本?望指点

网友:
如果你是指一个封装用于多个不同的器件,只要建立多个PART然后使用同一个CELL即可;如果你是指一个封装用于多个被拆分的SYMBOL,那么,你要在symbol中添加HETERO属性,一般我们用向导建立拆分的SYMBOL时软件会自动添加这个属性以及值。

楼主:
多谢,我试试看

楼主:
怎样把.bxl文件导入mentor7.9.4中? ti的封装库是.bxl格式的

网友A(2013-02-22):
Hetero建立的是复合封装。楼主说的应该是fracture symbol吧。
我一般建立多个symbol,然后最后建part的时候将这些symbol全都assign在里面,对应一个cell。
至今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2014-06-27):
引用 网友A:
Hetero建立的是复合封装。楼主说的应该是fracture symbol吧。
我一般建立多个symbol,然后最后建part的时 ...

支持楼上,

网友(2020-09-23):
引用 网友A:
Hetero建立的是复合封装。楼主说的应该是fracture symbol吧。
我一般建立多个symbol,然后最后建part的时 ...

如何设置?可以上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