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可以将bga芯片扇出吗

楼主(2012-12-31):
在ad09可以将bga芯片像pads一样扇出吗?望高手指点 谢过

网友:
步骤如下:

网友:
可以扇出,还可有很多种扇出类型,扇出来还挺漂亮的。
扇出的类型在rule-》BGA里面设置,扇出方法就是Auto Route-》Components Fanout
还可以设置扇出的外面2层不使用过孔。

网友A:
随便发个例子上来吧!

网友:
上图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发个例子上来吧!

为什么要扇出呢?

网友:
楼上的这个问题问得太有才了。

网友B:
我一般不使用扇出,全部都是自己打开孔,因为有时候扇出了后,可能后面还是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不使用扇出,全部都是自己打开孔,因为有时候扇出了后,可能后面还是要改

要改也没关系啊!可以把单个网络扇出的,也就是每次只扇出一个网络或者焊盘。

网友:
    我现在就是在学扇出,速度提高,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