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如何定义差分对

楼主(2013-01-01):
ad09如何定义差分对  高手指点  谢!!!!!!!!!!!!

网友:
方法和步骤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网友越来越细心了

网友B:
有个更简单的方法,在要设置差分的2根线上各放置一个差分指示,然后各用后缀为_P,_N的网络标签标示,注意这个网络标签的前部要同名,后部用_P,_N区分开。这样AD就能自动识别出这对差分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更简单的方法,在要设置差分的2根线上各放置一个差分指示,然后各用后缀为_P,_N的网络标签标示,注意这 ...

我试啦一下怎么不行呀

网友:
楼上的,你把你的图传上来,我给你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