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b16.6在画封装时为什么改不了图纸尺寸啊

楼主(2013-01-01):
想画个元件封装,由于尺寸较小,想改一下图纸尺寸,居然改不了,有没有大侠可以帮帮啊?一点点改可以,不能一下子改那么小,得一点点改小。这是为什么啊!!求大侠指点!!

网友:
我用的16.3,没碰到画封装图纸较小的情况,一般画封装图纸都很大的。只改过画原理图图纸的大小

网友(2019-07-12):
这是因为原点在图纸外了,其实也就是你设置图纸比现在看到的部分还小,所以用放大工具在一个地方放大,然后再改就好了,如果还不够,则需要继续放大,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