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BGA出线的问题

楼主(2013-01-01):
见附图
    BGA里面的细线为6mil,外面粗一点的为10mil. 这种算不算阻抗突变? 对信号有信号有影响吗? 我的信号大概在50MHz. 这些线在内层.

    出线

    出线

网友(点评):
你这什么信号,怎么控制阻抗的呢?10mil线宽是自己计算的吗?

网友:
    有影响是必然的,走线自身的任何变化以及自身周围环境的变化(参考平面,其他信号等)都会影响信号质量。但是不同类型的改变,干扰有大有小。
    BGA这种扇出很常见,空间受限,局部NECK MOOD,影响不大。非常多的BGA扇出都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上说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