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如何更改个别器件的封装?

楼主(2013-01-0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allegro中,发现一个元件在原理图中定义的封装错了,在不动原理图的情况下如果快速的更改器件封装,而又不影响其它使用这一封装的器件?

网友:
方法一
1. 把該零件刪除
2. Logic / Part logic 去重新定義該零件所使用的封裝.
3. 重新擺零件

方法二
1. 設定 ALT Symbol ( 在 Capture  或是 PCB 的 零件的Device file 皆可 )
2. 在PCB 上進行 ALT Symbal 替換作業

高手一针见血!

网友A:
在Tools/Padstack/modify padstack,单击要修改的封装,右键点击edit,进行修改  最后在file中update to design.
希望有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Tools/Padstack/modify padstack,单击要修改的封装,右键点击edit,进行修改  最后在file中update to desi ...

这个是修改焊盘吧,有没办法直接修改封装呢

网友:
用allegro打开原有封装,file--save as,另存的时候更改封装名称与原理图中的pcb footprint一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