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等长问题

楼主(2013-01-02):
pads9.5中B点为虚以T点。现只做了一个,一个DDR中类似的线一般有十多个。
请问怎样设置可以保证所有AB段是相等的
所有BC=BD
此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请转为低版本,谢谢

网友:
    把过孔做成一个元件就可以了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一般是把过孔做成一个元件

网友:
    做成零件怎么弄

网友A:
    你这个过孔飞线是自己强制配置的吗?
    我在router里试了一下,
用reschedule怎么总是做不出来这样的飞线拓扑啊?
    请教下你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介个,ddr3i不是要走菊花的吗 T的可以吗?

      T形的话,设置好规则 拉线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过孔飞线是自己强制配置的吗?
我在router里试了一下,
    用reschedule怎么总是做不出来这样的飞线拓 ...

知道了,你这是在9.5里面的

楼主:
    介个,ddr3i不是要走菊花的吗 T的可以吗?!
 T形的话,设置好规则 拉线就好了啊.

    请问规则怎么设置?

网友:
    pads不知道行不行呀,要是ALLEGRO或者expedition就好弄多了。哎~软件功能还要加强啊。

网友:
    在这个拓扑里设定各等长约束,建立ecs,再应用到其它网络

    本人接高速数字板layout,qq:48293025.也做方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