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LEGRO画封装的时候,QUICK VIEW 总是一片乌黑

楼主(2013-01-02):
我用的是16.5的版本,破解的,画封装选择  padstack to use for symbol pins ,预览总是没有显示,如图所示,不知道各位碰到这种情况没有?

网友A:
那个就是黑色的,改变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就是黑色的,改变不了

不是吧,怎么也要出现个图片,所有的焊盘的预览都是黑色的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原件没法预览了,都是黑色的?
没有注意过,应该不是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原件没法预览了,都是黑色的?
没有注意过,应该不是很正常。

我是XP操作系统的,不知道您是否能正常显示呢?

网友C:
我的跟楼主有一样的问题!!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跟楼主有一样的问题!!求解!!!

现在还没解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放置不出来器件吧, 你吧PAD信息也放在同一个目录里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XP操作系统的,不知道您是否能正常显示呢?

我用的是16.3不是16.5,win7系统,目前还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网友D:
    我也碰到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更新了焊盘一样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更新了焊盘一样不显示

可能是软件安装的时候,有个FOOTPRINT选型没有选,要不你先试试看,高速我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