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问题求解

楼主(2013-01-02):
建好的零件封装,可是里面的pin number和net name不知道怎么显示.
还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display->colos/visibility下的package geometry下的pin number勾选。至于net name,好似只有16.6才可以显示,在setup-design parameter 下的display下。16.6以下版本不可以显示net nam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colos/visibility下的package geometry下的pin number勾选。至于net name,好似只有16.6才可以显示 ...

谢谢您,这个方法已经试过了.没有用,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这个方法已经试过了.没有用,谢谢.

不用您,直接你就可以。咱们估计差不多大,我今年刚毕业。还有,我觉得你可以截图给我们看看到底是哪种现象,有图有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您,直接你就可以。咱们估计差不多大,我今年刚毕业。还有,我觉得你可以截图给我们看看到底是哪种现 ...

呵呵,这个不用截图.语言可以表达的.
显示芯片的pin number和net 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