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原理图中的元件怎样复制到library库

楼主(2013-01-03):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没有元器件库,别人的原理图中的元器件我该怎么样添加到我的元器件库中呢。粘贴复制肯定是不可以的。

网友A:
可以的,你新建一个新的原理图,把你其他原理图中的design cache中的元器件复制一下,拷贝到你的新的工程中就可以了

网友B:
    上面的方法是可以的,你也可以选择你要保存的元件,右键edit part,然后在编辑元件里点菜单view>>package,然后就可以保存这个器件到lib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你新建一个新的原理图,把你其他原理图中的design cache中的元器件复制一下,拷贝到你的新的工程中 ...

    我是想把它保存到库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方法是可以的,你也可以选择你要保存的元件,右键edit part,然后在编辑元件里点菜单view>>package, ...

    还有个问题,像多部分的元器件怎么保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