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地址线和数据线的问题

楼主(2013-01-03):
请教一个比较2的问题,DDR中地址线和数据线在布线的时候是如何区分的啊,布线的时候怎么知道哪些地方是地址线哪些地方是数据线啊

网友:
看原理图,地址线一般都是A1,A2,数据线一般都是D1,D2

网友:
address data 看芯片PDF不就行了

网友:
看net名啊!address跟data的区别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