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Allegro 16.3中画T point啊

楼主(2013-01-03):
研究了很久,但是在画DDR的地址线的时候,我用via代替了T型节点。请问如果正确画T Point 的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ic / Net schedule

嗯嗯,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ic / Net schedule

大哥,我要画两片DDR,我本意是用T point以后,就可以看到类似电阻到两片DDR的A0的分别长度,但是后来发现还是只能看到整个网络的长度。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分开看到电阻到A0的长度吗?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可以不用T point吗,只用过孔替代?

网友:
1. 要看到分段的長度 , 一定是要是 Pin to Pin , T 點就是一個虛擬的 Pin .
若是要在 Constraint manager 中設定分段的長度的話 , 那要把Pin Pair 先建立起來後 , 在對各組 pinpair 設定長度控制.

2. 不行 , Via 在走線資料中只是當作一般走線的成分而已 , 不能算是節點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