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 Sigwave 仿真DDR3的波形如何删除Vih及Vil

楼主(2013-01-03):
allegro Sigwave 仿真DDR3 DRAM的波形系统会自动在波形上显示出Vih及Vil,因为我要看其他的电压值,为避免混淆,能否通过设定不显示出Vih及Vil?如图所示,希望快速删除粉红色显示的Vih及Vil。因为DRAM比较多,我现在的做法是在左边列表中选中Vih及Vil一一删除,很烦琐。请指教,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看到IBIS模型中有Vinl,Vinh的设定,如果改IBIS的话的确会影响后续的分析,两难啊。

网友(2013-04-09):
直接点中那根线 向上或下 猛拖 ,拖到边界 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