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層板的盲埋孔設定問題請教...已爬文

楼主(2013-01-03):
小弟有問題請教各位先進.....
小弟第一次畫四層板,
設計使用L1-4通孔, L1-3盲孔, L2-4盲孔是否可行?
現已設計完成按照Jimmy的教程轉gerber, 板廠告知圖面鑽孔與GTL對不上...
有先進了解這是怎樣的問題呢?

网友A:
1,設計使用L1-4通孔, L1-3盲孔, L2-4盲孔是否可行?

不行,盲孔有交叉。建议改成:改成1-2、2-3、3-4

1-2、3-4的用激光孔;2-3的用埋孔,树脂塞孔。

2,光绘文件的坐标值没有设置好。

网友B:
L1-4通孔, L1-3盲孔, L3-4盲孔
4层板这样打孔没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1-4通孔, L1-3盲孔, L3-4盲孔
4层板这样打孔没问题吧,

这样是可以,但没有版主说的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設計使用L1-4通孔, L1-3盲孔, L2-4盲孔是否可行?

不行,盲孔有交叉。建议改成:改成1-2、2-3、3-4

为什么我找了几家都不能树脂塞孔呢?只能同意他们绿油。。。。

网友:
    树脂塞孔需要增加成本。你找方正PCB试试!

楼主:
    受教了~
感謝版主及版友的細心回覆, 原來工藝無法實現盲孔交叉.
與板廠討論後, 一般的4L板都只用通孔, 只有6L板較常有盲埋孔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是可以,但没有版主说的好做

是的...板廠回覆這樣可以, 但也不好做.
    一般設計4L板若無特殊都只用通孔,
只有6L板才用到盲埋孔的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