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新手 不画原理图直接画PCB

楼主(2013-01-03):
因为板子很简单,就是两个接插件,相应的管脚相连即可,所以我想直接画板子了。但是连线的时候会报错P\L。我就想请教各位达人连线的问题怎么解决,是直接连然后忽略DRC呢,还是创建网络?如果创建网络连接在allegro中怎么创建?

网友:
用protel吧不要原理图的PCB我都是换protel画,添加网络什么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