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移动原件

楼主(2013-01-03):
         问一下,allegro PCB选择元件后,元件的参考点自动移动到鼠标上,造成元件位置变动,怎样设置避免选择元件时元件移动。先行谢过。

网友A:
16.6版本的操作是这样的,其他版本类似:空命令时,在空白地方点右键,然后看图
将打钩取消,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版本的操作是这样的,其他版本类似:空命令时,在空白地方点右键,然后看图
将打钩取消,就可以了

        先谢谢回复,按照你的方法弄了,到效果不是我想要的。
     我碰到的问题是:把一个芯片布局差不多时,再次选择这个芯片,单击(或者双击)芯片的某个地方,芯片的参考点回自动移动到鼠标上,而不是鼠标移动去找参考点,使芯片的位置发生移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回复,按照你的方法弄了,到效果不是我想要的。
     我碰到的问题是:把一个芯片布局差不 ...

你想达到什么目的,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你可以在移动元件的过程中用键盘直接输入坐标,定位元件到希望的位置。

网友B:
控制面板 那里选原点、 中心点 、 还是PICK 点 、还是其他 等等效果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面板 那里选原点、 中心点 、 还是PICK 点 、还是其他 等等效果不一样的

        这个控制面板在啥地方啊,能将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C:
楼上哥们学习的热情值得顶,凑个热闹,“控制面板”不就是那个options选项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哥们学习的热情值得顶,凑个热闹,“控制面板”不就是那个options选项卡吗

          这是我的截图,options在那里边啊,小弟第一次使用Allegro,还望赐教。

网友C:
调出菜单栏下的 VIEW-->WINDOWS-->OPTIONS  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出菜单栏下的 VIEW-->WINDOWS-->OPTIONS  就是了。

           谢谢了,在大家的帮助下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