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修线时线拐角不平滑

楼主(2013-01-03):
各位大侠,请教下,在画板子修线时,线的拐角出现不平滑现象(见图片),请问什么原因?9 O1 _% B# V4 J1 H

网友:
正常现象,想圆滑的话line类型选ARC

网友:
这是你开透明模式的正常现象,不想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把opengl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走线时,把圈内的选项勾掉。

网友:
走线时,把圈内的选项勾掉。

刚才没传上去

刚才没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