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pads里同时拉一组线的方法与经验

楼主(2013-01-03):
因为AD与allegro里都能拉组线,在布RGB等组线里能用上,所以用了下pads里的bus总线来拉,得到些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看是否对大家有用。

layout里才能用,router不行。输入"DRP"无模命令并回车(BUS router总线模式须DRC状态下才启用)。选择需要布线的各引脚或者线头,按ctrl+alt+B键即可开始拉线。
注意:
1.切记只要是违反DRC的情况都无法执行操作。
2.拉线要起好头,先从元件引脚里拉出一小排线出来平行好.(除非像排阻一类的可以全部平顺出线的则可放心选中焊盘来拉)。
3.若点的是线注意要点击线头的框框处,点击线身会无反应。线的线头也不允许有任何一根有弯折。
4.开始拉BUS线,PADS是先显示该组线最外围的那线来确定组线轨迹,每次单击确定拐点的时候才会显示出来符合规则的线的全部情况。
5.如果走到中途或者最后得停下来手动拉一段的时候按CTRL+单击即可。
6.如果拉到终点了,PADS会引导最外围的线先选择其终点,连好后会依次切换到下根线直至最后一根。中间有哪根线要先搁下的话则点出右键菜单,选End Guide即可让改线停止到鼠标处并跳到下一根线的引导上。
9.走线会在鼠标方向上精确地确定方向,所以会在鼠标要转角的地方有走线尖角出现,先不用管,待组线拉完后PADS软件会自动调整掉这些尖角走线的。
7.无模命令DRO为关闭DRC。
8.不同层的的线当然无法同组拉。

其实bus拉线使用的频率并不多,在空间密集的板子上拉起来也磕磕碰碰的。所以仅供参考啦。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A:
PADS什么版本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谢谢

网友(点评):
哪个版本都可以。这个功能做得还没有AD的强大。

网友(2013-03-01):
感谢分享,正在学习中。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DS什么版本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谢谢

2007的就有了,05的好像也有,没多大注意,用的很少

网友(2013-11-15):
    试了试,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5-02-20):
    请问pads创建排阻是,编辑CAE参数后,出来方框了,怎么在方框里面把电阻的锯齿线画出来啊?

网友:
    感谢分享,正在学习中。非常感谢9

网友:
    可以同时一起拉线吗,不懂,试了下怎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