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数字电路 和模拟电路 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3-01-03):
一般在画layout中 那些是常见的 数字电路 和模拟电路 请赐教!!!!

网友:
看接地符号吧
带AGND符号的相关电路为模拟电路
带GND或DGND符号的相关电路为数字电路

网友:
一般来说,射频部分(射频IC、射频功放、天线上行下行部分)、电源部分、声音有关的MIC和功放,各种采集外界环境的传感器(如温度传感器)和数据采集器(如触摸屏),需要将采集来的模拟信号输入模拟器件初步处理或者直接AD变换为数字信号,送给大型MCU处理

网友:
你也可以把Agnd变成数字地。dgnd变成模拟地。

网友:
一般情况下,有运放的都属于模拟信号,要想区分模拟和数字信号,那要了解原理图的功能,如音频信号便属于模拟信号,我们一般用AGND表示。

网友:
电路板上除了模拟信号就是数字信号。模拟信号是连续的,数字信号是不连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