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咨询关于手机设计的部分

楼主(2013-01-04):
有哪位大侠,能够解释下,手机设计中的BSI是什么意思?

网友:
BSI其实就是CMOS技术的一种,就是背照式CMOS,拍照的时候在夜拍和高感的时候成像效果更好一些。

 在传统CMOS感光元件中,感光二极管位于电路晶体管后方,进光量会因遮挡受到影响。所谓背照式CMOS就是将它掉转方向,让光线首先进入感光二极管,从而增大感光量,显著提高低光照条件下的拍摄效果。索尼的背照式CMOS传感器商品名称为Exmor R,首先在DV摄像机中得到应用。

    Exmor R CMOS背面照明技术感光元件,改善了传统CMOS感光元件的感光度。Exmor R CMOS采用了和普通方法相反、向没有布线层的一面照射光线的背面照射技术,由于不受金属线路和晶体管的阻碍,开口率(光电转换部分在一个像素中所占的面积比例)可提高至近100%。与其以往1.75μm间隔的表面照射产品相比,背面照射产品在灵敏度(S/N)上具有很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