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设封装怎么找啊

楼主(2013-01-04):
给原理图添加封装,要是有漏掉的,有没有办法查找到是哪一个啊?

网友:
导出BOM,一眼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不用导出BOM,有个更简单的方法。
在原理图编辑界面,tools-》footprint manager,出来所有元件的封装,如果发现有不对的或没有封装的直接选中,然后在右边的窗口里编辑一下,然后创建ECO。
一下子就把所有的更新update到板子上去了。

网友:
导BOM是原始一点的办法了,要是元件多,是很累滴。
如3楼所说,直接ECO,就可以了,如果你原理图中没有封装的元件或者其它错误,会有提示的。你直接根据提示返回原理图中修改即可,直到没有错误,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