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信号包地问题求解

楼主(2013-01-04):
对于射频线,在包地的时候经常看到打了很多整齐的地孔,我想问一下这些地孔的作用是什么,有要求吗?比如说地孔与地孔之间的距离、地孔的大小、地孔与射频信号之间的距离?

网友A:
孔的作用是防止信号泄露,同时防止其他信号对它干扰,专业术语称之为法拉第屏蔽。 GND与GND via间距一般小于1/20波长。

GND与GND via间距一般小于1/20波长。是多长呢?
好

楼主:
谢谢徐总,懂啦。顺带问一下,射频信号在什么情况下会泄露。

网友:
射频信号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泄露,空间辐射嘛。射频信号铺铜打地过孔,还有一个原因是:使射频信号与地之间形成涡流。至于射频信号周围包地过孔之间的距离,经仿真一般都是60mil--70mil效果比较好,太密了,没必要,太远了效果不好。关于射频信号铺铜间距问题,为方便通路上的电容电阻调试焊接,一般在30mil--40mil左右。对射频性能影响不是很大。

楼主:
请问大侠,为什么要形成涡流呢。另外,过孔间隔好与不好主要是通过什么判断的?

网友:
绝对实用的好文章 是否还有同样实用简洁的论文,请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为什么要形成涡流呢。另外,过孔间隔好与不好主要是通过什么判断的?

射频信号的固有属性是向空间辐射,辐射出去的信号一部分被地吸收,即形成了涡流。至于过孔间隔问题是根据实验研究后测试的数据得出来的。

网友(2013-04-09):
在设计高速差分PCB时,经常疑问,顶层的差分信号周围到底是铺地好还是不铺好?

网友:
我也是常常有这方面的问题,有的IC厂商建议铺,有的又不建议铺

网友:
差分信号周围到应铺地,但间距要大,不要影响阻抗。

网友(2013-05-30):
多谢6楼的资料

网友:
6楼资料不错

网友(2013-10-08):
引用 网友A:
孔的作用是防止信号泄露,同时防止其他信号对它干扰,专业术语称之为法拉第屏蔽。 GND与GND via间距一般小 ...

请问射频中这种过孔的大小有没有什么标准,这种孔太大会不会就有影响,一般会用多大的可生产孔设计。谢谢!

网友(2017-08-11):
长知识 了,谢谢各位

网友(2018-04-20):
引用 网友A:
为了能够正常地接地,CPW电路采用通孔来连接顶层共面接地面以及底层接地面。通孔的布局对于能够获得理想的 ...

网友(2018-05-31):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19-07-15):
    你好,我看了一下你发的这篇关于20H规则的论文,其中说到使用20H规则的结构其边缘辐射会由于反射系数的降低而提高,这段是原文摘抄的“the reflection coefficient of the 20-H rule structure is smaller in the amplitude. Therefore, more radiation is expected to come out of the edges of the board implemented with
20-H rule”
    但是我通过网上查找关于20H规则的描述,发现说法与那篇论文完全相反,这个是链接http://m.elecfans.com/article/903144.html

网友(2021-07-10):
学习了  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