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一起选中没有网络名称的焊盘

楼主(2013-01-04):
问下在allegro中如何一起选中没有网络名称的焊盘,在find那边只选nets然后选中未附加网络名的焊盘,仍旧只选中一个,有什么办法把所有的未附加网络名的焊盘一起选择吗?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试了几次都没成功

网友A:
高亮--find-net-dummy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亮--find-net-dummy

高亮net里面没dummy这个啊,里面只有添加的网络名,没显示dummy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亮net里面没dummy这个啊,里面只有添加的网络名,没显示dummy

    手工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输入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