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对于PCB工程师作用有多大!

楼主(2013-01-04):
很多的PCB工程师都是布好板直接发PCB图给厂家,而CAM350都不用。

网友A:
可以利用CAM350检查一些基本的DFM问题:如网表核对,丝印上阻焊,阻焊过近等

网友:
真不建议直接发PCB文件

网友B:
    自己的活还是自己干比较好最好用CAM检测一下啊,不能说不是高手就是高手也有失误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的活还是自己干比较好最好用CAM检测一下啊,不能说不是高手就是高手也有失误的时候

不会用cam350啊,55555555555555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利用CAM350检查一些基本的DFM问题:如网表核对,丝印上阻焊,阻焊过近等

+++1

网友:
    最近用Allegro 画了个板子,有4颗IC封装是从PADS导出来的(第一次导),画完板,常规检查完毕。
    给老大确认,老大说我们第一次用allegro做板,直接交给板厂出gerber(责任问题,懂得)。
    幸好板厂比较负责,不然我真挂了~~~
PADS导出来的封装焊盘在allegro是没开窗的,就是编辑焊盘的时候默认是Non-plated
要将其改为plated才行,画PCB真是马虎不得啊

网友:
    其实CAM能够最直关的看出PCB设计有何BUG 因为那个就等于是实板了

网友:
    至于还有什么原理问题那个是硬件的问题 干涉什么的那个在CAM上都可以一目了然的

网友C:
    做PCB不用CAM,那就说明你还没够格,这是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检查关卡,之前你在PADS里面的检查都不能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利用CAM350检查一些基本的DFM问题:如网表核对,丝印上阻焊,阻焊过近等

     jimmy,你不是会一点cam350吗,可是我不会,教教me

网友:
    还是要用CAM350检查一下,最近做了一块 不知怎么搞的 电容两脚都短路了 估计就是出GERBER时出问题 不用CAM350看根本发现不了

网友:
    CAM350V9.5.2绿色版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82&fromuid=1147

网友:
    很有用,好多问题在CAM350下一目了然

网友D(2013-08-15):
    自从我用PADS2007软件自动做安全间距检查,没能发现过孔上线后,我后来出的gerber文件都会导入到CAM里面检查一下。确定之后,发出去才安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PCB不用CAM,那就说明你还没够格,这是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检查关卡,之前你在PADS里面的检查都不能 ...

不是不算数,应该说不够完整,CAM350最终裁决这个板子能不能发给板厂做!仲裁组组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从我用PADS2007软件自动做安全间距检查,没能发现过孔上线后,我后来出的gerber文件都会导入到CAM里面检查 ...

这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严重

是的,当时检查完没有看到过孔上线的,后来兴森快捷的说有孔上线的,我再次检查,还是没有报错,但确实孔在上线的,让他们给孔删掉了。以后的gerber文件我都导入CAM检查看看。

网友:
    感觉用PROTEL直接交板厂的较多。用PADS和ALLEGRO的多数都是CAM吧

网友:
不可能直接发板厂吧?有很多与制造有关的东西还是在350里面看最直观。每次发板前都会用350看一遍才放心。其实在350里面看板子才最接近真实的PCB原样,最容易发现一些在PADS里发现不了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才遇到一个问题,PCB在PADS里预览没问题。导入350后才发现里面的线全部乱成一团麻了。所以,一个板子完成后过350是少不了的一关,非常重要!

网友(2013-09-18):
CAM最好要会用
之前碰过有一个图一条线被via打穿(allegro做的)
DRC检查没查到错误
板子做出来后已经回天乏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