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零件库管理

楼主(2013-01-04):
如题,我现在有两个库,我想合并到一起,求指教,谢谢~~~

网友:
刚开始学习,不知道喔

网友:
1.把其中一个库EXPORT ,然后再import进另外一个库

网友:
第二个如果库里面原件多就比较麻烦,也是进入LIBRARY MANAGER 选中其中一个原件一个个的copy过去。。。

楼主:
OK了,就全导到一起OK

网友(2013-04-09):
刚学习,可不可以详细一点啊?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