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有的原理图换一个dsp应该从哪些方面考虑??求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3-01-04):
原有的原理图换一个DSP应该从哪些方面考虑??

网友:
你說的是不是 "原理圖中更換了 DSP 芯片,需要注意哪些?"

如果你的問題同我所說的,先不考慮軟件,簡單的說"所有的管腳該接的都要接對"。
管腳接的輸出入電壓水平對不對? 管腳接的功能對不對? 管腳接的輸出入方向對不對? 更換過後的DSP功耗會不會超出原來的元件? 管腳的Fan in和Fan out是不是相容? ..................。最重要的如果是不同的DSP,有沒有相同或是相容的功能? 如果用到的部分沒有相同/相容的功能,那就不用替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