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打印PCB问题

楼主(2013-01-04):
我在打印PCB的时候,居然蹦出很多页。如图

有没有相同遭遇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点评):
打印设置不当或文档边界过大造成,自己仔细检查后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A:
没遇到过。你可以先生成相应的PDF文件,再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你可以先生成相应的PDF文件,再打印。

生成PDF也很这么多页,而且PCB还是在其中的两页上边。

网友:
wanghanq说的对,检查一下打印设置,如果还不对,仔细看看pcb文件远处有没有画的线或其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