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换板框

楼主(2013-01-04):
板子内部线路一样,只是外形改变,只需要套用另一个板的外形就可以,在pads下怎么快速度换外形,这个在protelL中是很方便的,但我在PADS下搞了10多分钟都没搞定,有哪位高人说说怎么才能达到象PROTEL下直接COPY后将原来的板框删除就可以了这么方便。

网友:
第一步:删除你不需要的板框
第二步:复制你需要的板框过来
第三步:选中你复制过来的板框,右键选择属性,修改属性为board outline
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