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一起讨论如何把仿真和layout很好的结合起来

楼主(2013-01-04):
5金币
悬赏:
如何进行前仿真,当我想做前仿真时自己定的参数范围太大,都能满足芯片要求。请问大家都是如何运用前仿真定出具体的layout规范,譬如阻抗,线长,过孔的数量等等?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顶起来,高手来看看。仿真可以带来哪些具体的spec,而不仅仅于芯片公司提供的guide

网友A:
我们现在做前方的主要内容就是制定信号走线的拓扑结构.,包含了走什么样的拓扑和每段长度的比例关系等.传输线阻抗一般在你选用芯片后就已经定了,因为我们要跟芯片来匹配.前仿都是比较简单的模型,是来制定我们一个走线的大方向,当layout按造这个大方向完成后,再结合后仿做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现在做前方的主要内容就是制定信号走线的拓扑结构.,包含了走什么样的拓扑和每段长度的比例关系等.传输线 ...

前仿一般来确定拓扑结构、走线长度最大值等;后仿主要对走线后的仿真结果提出建议,如果用二维软件对并行接口仿真,你们会考虑哪些影响因素;而对串行接口仿真,提取S参数所用软体及仿真中考虑的因素有多少(可以加入串扰或SSN等吗)?可不可以分享几个仿真分析后解决的案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