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器件part manager update后元器件显示警告,同事电脑上就显示正常

楼主(2013-01-04):
如题:update后我的电脑上显示很多电阻时警告,同事的电脑上是正常的,怀疑设置问题,请高手解说下,谢谢了
问题如图:

楼主:
怎么没人来解答,哎,明天工作又要卡在这里,该挨痛批了!

网友:
把你同事的原理图库加进来并更新design cache中symbl的路径到那个库里面,这样就会变绿了。

网友:
提示说了撒  out of date   你把cache里面的symbol   update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新手,汗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