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了一个电容 为什么 不能放到原理图中呢?

楼主(2013-01-04):
为什么那个C0402-RF 不能放到原理图中?  我刚刚单独建了一个元件就不让放到原理图中 点击那个图标才能放入原理图中呢?

实在不熟悉这个软件

网友A:
建工程时加入了你的库后,View→DXDataBook里找到相应元件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工程时加入了你的库后,View→DXDataBook里找到相应元件加入

感谢已经添加进去了。但是没有 REF  我希望自动添加一个REF  找一个使用的REF添加上去 。例如没有C1没有使用 自动添加一个C1。这个没有REF。

这个继续怎么办呢?

网友:
package操作后就有了

楼主:
EE

WG  我有本的WG的书籍 对着  书操作  结果这个EE7.9.4  和书上的差异太大。

学习进度缓慢。  这个软件难学。没有十足的信心  还是不碰为好。

打包 出现如下问题:

不知道哪里卡住。  能不能解释一下 这个新版本的打包命令。

网络表也生成不了。

The Central Library is at "C:\Users\WANRUYI\Desktop\Center_Lib\Center_Lib.lmc".

Unable to determine the Disable Repackage status.
!Repackaging will be allowed!

The PDBs listed in the project file will be searched to satisfy the parts
requirements of the iCDB only for parts not already found in the
Target PDB.

The AllowAlphaRefDes status indicates that reference
designators containing all alpha characters should be deleted
and the relevant symbols repackaged.

All existing reference designators and frozen properties will be ignored
during packaging except for those on symbols within Reusable Blocks.
Only the Room and Cluster symbol properties will be read for the purpose
of user designated packaging. Use with the -y option if back annotation
to the Common DataBase is not desired.

The cross mapping of symbol pin names to Part Number pin
numbers will be checked for packaged symbols and mapped correctly
for unpackaged symbols.

Properties that have been checked off in the 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
found at Library Manager/Common Properties will be checked for valu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artsDB and the non-null properties on symbols.
Those properties checked off (other than Part Number)
will not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PartsDB to symbols.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were checked off in the 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
"Pkg Group"
"EPFIXEDWIDTH"
"EPFIXEDLENGTH"
"Term"
"SIM_MODEL"
"SIM_MODEL_FILE"
"Array Component"
"ICX_PART_MODEL"
"Use Verilog"
"Order"
"Parametric"
"Value2"
"Tech"
"IBIS"
"VHDL Model"
"Verilog Model"
"Tolerance"
"Value"

Checking for errors in the ICDB...

No errors found. Proceeding with packaging...

ERROR: Block page1, Page 1, Symbol $1I34:
No part data.
No Part Number, Part Name, nor Part Label has been entered.
Please enter some data to enable packaging.

ERROR: Block page1, Page 1, Symbol $1I36:
No part data.
No Part Number, Part Name, nor Part Label has been entered.
Please enter some data to enable packaging.

ERROR: Block page1, Page 1, Symbol $1I37:
No part data.
No Part Number, Part Name, nor Part Label has been entered.
Please enter some data to enable packaging.

 ERROR: Block page1, Page 1, Symbol $1I38:
No part data.
No Part Number, Part Name, nor Part Label has been entered.
Please enter some data to enable packaging.

 ERROR: Block page1, Page 1, Symbol $1I39:
No part data.
No Part Number, Part Name, nor Part Label has been entered.
Please enter some data to enable packaging.

Errors encountered while reading the Common Data Base.

Testing of Packaging is being terminated with 5 errors and 0 warnings.
Design has NOT been packaged.

There have been 5 errors.

Copied from Log File: Integration\PartPkg.log

-=-=-=-=-=-=-=-=-=-=-=-=-=-=-=-=-=-=-=-=-=-=-=-=-=-=-=-=-=-=-=-=-=-=-=-=-=-=-=-=

Finished C:\MentorGraphics\7.9.4EE\SDD_HOME\wv\win32\bin\packagerui.exe
Started C:\MentorGraphics\7.9.4EE\SDD_HOME\wv\win32\bin\packagerui.exe C:\Users\WANRUYI\Desktop\wg2\wg2\wg2.prj /d Board1 /nobrowse /config "C:\WDIR"

Packager Version: 020806.00

Commandline is: "C:\MentorGraphics\7.9.4EE\SDD_HOME\wg\win32\bin\package.exe -jC:\Users\WANRUYI\Desktop\wg2\wg2\wg2.prj -nBoard1 -i -a -NoFill -Add"

The Common Database is at "C:\Users\WANRUYI\Desktop\wg2\wg2\database".

The Root of this design is "page1".

The Front End Snapshot of this design is "DxD".

The Central Library is at "C:\Users\WANRUYI\Desktop\Center_Lib\Center_Lib.lmc".

Unable to determine the Disable Repackage status.
!Repackaging will be allowed!

The PDBs listed in the project file will be searched to satisfy the parts
requirements of the iCDB only for parts not already found in the
Target PDB.

The AllowAlphaRefDes status indicates that reference
designators containing all alpha characters should be respected.

All existing reference designators and frozen properties will be ignored
during packaging except for those on symbols within Reusable Blocks.
Only the Room and Cluster symbol properties will be read for the purpose
of user designated packaging. Use with the -y option if back annotation
to the Common DataBase is not desired.

The cross mapping of symbol pin names to Part Number pin
numbers will be checked for packaged symbols and mapped correctly
for unpackaged symbols.

Properties that have been checked off in the 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
found at Library Manager/Common Properties will be checked for valu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artsDB and the non-null properties on symbols.
Those properties checked off (other than Part Number)
will not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PartsDB to symbols.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were checked off in the 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
"Pkg Group"
"EPFIXEDWIDTH"
"EPFIXEDLENGTH"
"Term"
"SIM_MODEL"
"SIM_MODEL_FILE"
"Array Component"
"ICX_PART_MODEL"
"Use Verilog"
"Order"
"Parametric"
"Value2"
"Tech"
"IBIS"
"VHDL Model"
"Verilog Model"
"Tolerance"
"Value"

Testing of Packaging is being terminated with 6 errors and 0 warnings.
Design has NOT been packaged.

Writing to Log File: Integration\PartPkg.log

There have been 6 errors.

///////////////////////////////////////////////////////////
///////////////////////////////////////////////////////////
///// The Log File will now be copied to this window. /////
///// Therefore the data above will also appear below /////
///// with more specific error and warning messages. /////
///////////////////////////////////////////////////////////
///////////////////////////////////////////////////////////

Packager
--------

10:26 PM Friday, January 04, 2013
Job Name: C:\Users\WANRUYI\Desktop\wg2\wg2\wg2.prj

Packager Version: 020806.00

Commandline is: "C:\MentorGraphics\7.9.4EE\SDD_HOME\wg\win32\bin\package.exe -jC:\Users\WANRUYI\Desktop\wg2\wg2\wg2.prj -nBoard1 -i -a -NoFill -Add"

The Common Database is at "C:\Users\WANRUYI\Desktop\wg2\wg2\database".

The Root of this design is "page1".

The Front End Snapshot of this design is "DxD".

The Central Library is at "C:\Users\WANRUYI\Desktop\Center_Lib\Center_Lib.lmc".

Unable to determine the Disable Repackage status.
!Repackaging will be allowed!

The PDBs listed in the project file will be searched to satisfy the parts
requirements of the iCDB only for parts not already found in the
Target PDB.

The AllowAlphaRefDes status indicates that reference
designators containing all alpha characters should be respected.

All existing reference designators and frozen properties will be ignored
during packaging except for those on symbols within Reusable Blocks.
Only the Room and Cluster symbol properties will be read for the purpose
of user designated packaging. Use with the -y option if back annotation
to the Common DataBase is not desired.

The cross mapping of symbol pin names to Part Number pin
numbers will be checked for packaged symbols and mapped correctly
for unpackaged symbols.

Properties that have been checked off in the 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
found at Library Manager/Common Properties will be checked for valu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artsDB and the non-null properties on symbols.
Those properties checked off (other than Part Number)
will not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PartsDB to symbols.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were checked off in the 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
"Pkg Group"
"EPFIXEDWIDTH"
"EPFIXEDLENGTH"
"Term"
"SIM_MODEL"
"SIM_MODEL_FILE"
"Array Component"
"ICX_PART_MODEL"
"Use Verilog"
"Order"
"Parametric"
"Value2"
"Tech"
"IBIS"
"VHDL Model"
"Verilog Model"
"Tolerance"
"Value"

Checking for errors in the ICDB...

No errors found. Proceeding with packaging...

 ERROR: Block page1, Page 1, Symbol $1I34:
No part data.
No Part Number, Part Name, nor Part Label has been entered.
Please enter some data to enable packaging.

ERROR: Block page1, Page 1, Symbol $1I36:
No part data.
No Part Number, Part Name, nor Part Label has been entered.
Please enter some data to enable packaging.

ERROR: Block page1, Page 1, Symbol $1I37:
No part data.
No Part Number, Part Name, nor Part Label has been entered.
Please enter some data to enable packaging.

ERROR: Block page1, Page 1, Symbol $1I38:
No part data.
No Part Number, Part Name, nor Part Label has been entered.
Please enter some data to enable packaging.

 ERROR: Block page1, Page 1, Symbol $1I39:
No part data.
No Part Number, Part Name, nor Part Label has been entered.
Please enter some data to enable packaging.

 ERROR: Block page1, Page 1, Symbol $1I42:
No part data.
No Part Number, Part Name, nor Part Label has been entered.
Please enter some data to enable packaging.

网友:
Mentor的工具比较讲究流程,习惯了就很好学习了。
我推荐的那本书你可以参考一下“中心库的建立及管理”、“原理图输入”等相关基础章节。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7797-1-1.html

网友(2013-06-02):
引用 楼主:
EE

WG  我有本的WG的书籍 对着  书操作  结果这个EE7.9.4  和书上的差异太大。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wanruyi的问题是向库中加入新器件的操作有误,我看到的5#的系统提示是:没有Part Number、Part Name、Part Label等项,我看还缺Reference Designator项。

可以参考6#的书,或者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