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控制MOSFET

楼主(2013-01-04):
  设计了一个简单的电路,用光耦控制一个P沟道的MOSFET,大伙看看有没问题没?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考虑什么因素,多给些意见哪,参加工作后的第一次练手,

电路

电路

更改后电路

更改后电路

楼主:
第一张图有点问题,光耦导通后,G点电压是升高了,Vgs反而是变大了,如果将R3的值换为100K,R1的值改为1K,在光耦断开时,MOSFET导通,光耦导通时,MOSFET断开,有点不太符合习惯,更改一下见第二张图。

网友A:
呵呵,两个图都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两个图都有问题啊

嗯,说说问题,谢谢啊。

网友B:
试试这个电路吧,如果负载电流比较大,就考虑换个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电路吧,如果负载电流比较大,就考虑换个MOS管。。

这个电路已经在实际中应用了吗,感觉Vgs太小了,接近-48V了,看了AO3401的datasheet,VGS范围是+/-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已经在实际中应用了吗,感觉Vgs太小了,接近-48V了,看了AO3401的datasheet,VGS范围是+/-12V。

哦 确实是的  改为N-MOS 光耦的C脚给过一个小的上啦电压吧 这样应该就好了 不要用P-MOS管吧

网友C:
    第二张图如果把R8去掉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看不出LZ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张图如果把R8去掉应该是可以的。

    R8去掉,VSG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出LZ的目的是什么?

用外部的信号控制电源的通断。

网友A:
    个人建议,大电流负载还是用N管好一点,N管内阻都比价低,价格也比较便宜。我说楼主的两个图都是有问题的,是因为,用来做开关的MOS  G极,要不就是直接拉地,低电平,要不就直接拉高,高电平。楼主的两个图,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大电流负载还是用N管好一点,N管内阻都比价低,价格也比较便宜。我说楼主的两个图都是有问题的, ...

    哦,我用PMOSFET是IRF5210,它的VSG是有范围的,而我电源电压就达到了48V,所以控制栅极电压,就用了电阻分压。附件是IRF5210的手册。欢迎多提意见。
    还有用NMOSFET做电源开关控制,不知道如何设计,提供下思路,谢谢啊!

    IRF5210

网友E:
    楼主,第二个图没问题吧?人家VGS一般都控制在20V以内,再大容易损坏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第二个图没问题吧?人家VGS一般都控制在20V以内,再大容易损坏MOS管!

    好的,谢谢提醒,实际设计中已经将电阻阻值设计好了,使得分压在VSG范围内,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