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试点的放置

楼主(2013-01-05):
请教大家,测试点的放置有什么特别要求没有,有电源的,有信号的,按照什么规则来放

网友:
    你说的是ICT测试吗?
ICT的测试点间距至少保证2.5MM;测试点的大小根据你板的空间来,越小探针成本越高;射频,音频,视频等特殊信号不放测试点,测试点整体覆盖率在85%以上;电源和地可以多放几个,特别是大电流网络;测试点最好放在连线上,实在没地方放也可以引出一小段线,不能放在焊盘或者较高元件的附近,我所了解的大概这么多了.

楼主:
    哦,谢谢刘工。我想问的是测试点是不是随便放哪里?信号的需要靠近同样的网络吗,电源需要靠近相同的电源吗这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