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问 谢谢

楼主(2013-01-05):
如下图放大器所示,请问能不能将这个模块整体90度反转,每次反转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每个器件独自反转,很麻烦~~~~

网友A:
在右侧的OPTIONS里面ROTATION 下面的POINT里选择USER PICK,就OK了

网友:
楼上正解+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右侧的OPTIONS里面ROTATION 下面的POINT里选择USER PICK,就OK了

3Q~~~~太感谢了